[硬件] 请教论坛大神,478针P4 CPU老古董可以安装win10吗

楼主(2019-11-24):
请教论坛大神
P4 CPU老古董怎样安装win10
CPU-Z检测指令集有SSE2的
U盘进pe,用Ghost还原了win10x86,然后就一直重启,进不了下一步的安装界面
P4处理器已经过时了,感觉自己瞎折腾。。。

网友:
试试普通安装,硬盘启动模式记得修改为Legacy+MBR

网友:
许多从win10倒退回win7,这p4就用win7和xp最好。不过既然想用win10尝鲜那就不要用ghost,直接安装版就好,只要内存大于2G,硬盘分区大于20G应该可以。

网友:
PE里的工具修复一下引导为NT6.X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淘汰了

网友A:
一堆棒槌乱喷。没有说道点子上。
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
后面的p4不支持。amd 从am2开始支持。intel 我没记错应该是 core i7开始才支持。

网友:
应该是不行~ 我看最低是i3

参考微软官方网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cessor-requirements

网友:
这个就算装好了 跑win10有点太难了 建议还是换了吧 现在P4的CPU基本上 都在钥匙链上做装饰了

网友:
安装板试试,应该可以,我赛扬266装过winxp。就是时间长了点,记得足足安装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堆棒槌乱喷。没有说道点子上。
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 ...

?????好吧,我的Q9500正在跑win10.64位专业版,4G DDR2 800内存,不照样跑的欢。非常流畅。。

网友:
这个U。。。怎么说呢,没试过,不过建议,如果要用这个U跑win10 的话,去咸鱼或淘宝买一块478针带SATA的板子,或者G41妖板,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

网友C:
可以安装,
要先用俄罗斯大帅的破解软件,
破解验证后,再安装。

网友D:
我用的是P4 3.6G,915主板,win10 1909,流畅使用一个月,但4G内存只认3.25G,而且不支持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安装,
要先用俄罗斯大帅的破解软件,
破解验证后,再安装。

具体怎么破解呀。。。
我的是865主板P4处理器。U盘启动盘pe,最高只认到win7pe。win8pe、win10pe32位加载完,启动只到logo标志就卡住了。。。下面进不了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堆棒槌乱喷。没有说道点子上。
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 ...

我的q9450跑win10好好的,怎么会从i7开始支持?

网友:
这都16年前的东西了吧。我记得03年我买过478的P4。

网友(2020-01-18):
引用 网友A:
一堆棒槌乱喷。没有说道点子上。
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 ...

T8100 w10 1809 x64留名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P4 3.6G,915主板,win10 1909,流畅使用一个月,但4G内存只认3.25G,而且不支持64位系统
...

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
后面两条指令没有,自然64bit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的Q9500正在跑win10.64位专业版,4G DDR2 800内存,不照样跑的欢。非常流畅。。 ...

你用aida64查看一下cpu。我查过资料,安装win8 win10需要cpu支持某些指令。除了sse2.还有cmpxchg16,prefetchw。看是否支持这些指令。
P4太老。cmpxchg16,prefetchw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