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讲门铃烧室内听筒耳机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11-24):
单元门对讲门铃室内听筒耳机烧了,换了一个8欧的用了一天又烧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上找来的原理图

网友:
喇叭前串联100uf无极性电容,或者测好直流电压后使用一个有极性电容

网友A:
原来的是不阻值高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回二楼的:从原理图看应该用了电容的。
回三楼的:原来的坏了不知道阻值,原喇叭上没有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是不阻值高呀

拍照片看看

楼主:
图片开了

网友(2020-09-01):
估计是换的喇叭阻抗小了,要不听筒的功率不应该烧喇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