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胶可以耐高温和水,想拿来粘坏了的瓶盖。

楼主(2019-11-24):
rt。502不行,401不行,ab胶好像有毒。。免打孔的粘得不结实。

网友:
401就是502,味道一样,704无毒

网友:
704耐高温和水,但强度一般,固化以后也是软软的

网友:
用相同材质的废瓶盖材料修补吧,白菜T12开200度左右,基本都可以融而不焦。热融的修补比用不同材质的胶补要好多了,也不怕材料不同,遇热膨胀系数不同而分离。

网友:
前阵子不是有人拆暖气片接头,开发商打了厌氧胶拆不下来吗?某宝搜厌氧胶,绝对耐高温和水

网友:
首先瓶盖是什么材质?金属上焊接,陶瓷得锔,塑料也可以焊接。

网友:
703或704硅橡胶可以防水耐高温,但接触面太小强度会不够~

网友:
什么材料的瓶盖也不说。让我们大伙儿猜吗?

楼主:
材料是塑料,是不是abs也不知道,反正比较硬,有点脆。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料是塑料,是不是abs也不知道,反正比较硬,有点脆。

又用了商家说的耐高温的黑胶粘了还是不行。接下来试试厌氧胶。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瓶盖是螺旋扭上的,这样对胶水的粘接力要求很高,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放大力的结构,你们等着我粘了以后的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