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拆的 喜洋洋jscy48450-fy电动车控制器48v450w拆机 换线 安装

楼主(2019-11-25):
有个这种车,就是搭客仔那种大车

电线烧烂了被遗弃

烧烂的电线

拆回来

烧烂的调速线

烧烂的模式选择线

烫坏的刹车线

拆开

9管,,,第一次见那么多管的

型号k4145

单片机有三防漆看不清

背面没什么,大电流有铜条,小功率的都只是加锡

拆掉烧烂的、烫坏的线。那5条主电线还是硅胶线

拿出好的uvw线

换上

吃午饭

拿出适合爱玛可酷的线,改线

装好

测试没毛病

然后没有然后了,急急忙忙出去干活了

负责代工的公司居然网站还在,不过没有找到控制器业务,都是报警器的业务了

网友A:
午饭不错,哈哈,
这个喜羊羊控制器不错,线都烧烂了里面板子毛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午饭不错,哈哈,
这个喜羊羊控制器不错,线都烧烂了里面板子毛事没有

目测只是接触不良,发热引燃了线路

网友B:
车子旧了,哪都容易出问题,我的电动车电机线绝缘皮都老化了,真担心哪天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旧了,哪都容易出问题,我的电动车电机线绝缘皮都老化了,真担心哪天会短路 ...

线路确实要注意,电动车电池一短路就是噼里啪啦

网友C:
老大啊,您这个工作台看起来挺热闹啊,大家都在一起开会吗?小班中班大班的,上一年级的二年级的,还有大学教授都在一起开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啊,您这个工作台看起来挺热闹啊,大家都在一起开会吗?小班中班大班的,上一年级的二年级的,还有大学 ...

啥跟啥嘛,哈哈。确实是三个人公用一个桌子。谁用谁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子旧了,哪都容易出问题,我的电动车电机线绝缘皮都老化了,真担心哪天会短路 ...

刚前几天我管的道路上就有一辆电瓶车着火了,好的火,把人行道彩胶都烧烂了,车主是傻逼一样看着烧了,还是蓄电池的,要是锂电池就放鞭炮了

网友:
叮当出行的电池似乎没有保护板,一不小心短路了,结果插头就凉凉了
还好保险丝没坏

网友(2020-09-06):
这是为了解速么?电压角度一样就可以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