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NEC NP-V230+投影仪右上角偏亮(拆解)

楼主(2019-11-25):
这台机器是在某鱼淘的,淘回来刚开始还好,放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出现白点,且右上角偏亮(实际看到整个画面从左往右慢慢变亮的,右上角特别亮),因为确认收货后才出现的问题,找了JS也不理了,那就拆开让坛里的朋友看看,并请懂的大神帮忙分析下右上角偏亮的原因,看看是否还能修复,白点的问题我知道是DMD坏了。下面请看拆解图。

网友:
DLP芯片要挂了!

网友A:
芯片挂了,除非换芯片,

网友:
DMD芯片会发烫吗?

楼主:
摸着散热片是不烫的,散热片还是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挂了,除非换芯片,

你好,请问你知道右上角偏亮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知道右上角偏亮是什么原因吗?

偏亮是透镜乳化散射造成的,你这机子收来如果超过150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亮是透镜乳化散射造成的,你这机子收来如果超过150就不值了

270收的,请问是靠近那个DMD的透镜吗?

网友C(2020-03-05):
镜头后面那个有半圆缺口的那个塑料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后面那个有半圆缺口的那个塑料镜片

果然是高手,我后来换了那个镜片就好了,不过那个镜片还花了80大洋,还有DMD芯片花了150,现在连续放一整天也没问题

网友(2021-04-19):
亲 DMD 芯片您是在那里买的啊 现在我的机器也出现亮点呢 想自己动搞一下

网友(2023-01-23):
凑合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