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开清洁YAMAHA PSR-300电子琴

楼主(2019-11-25):
雅马哈61键psr300 电子琴

内部比较简洁,除61键主体外,一个主线路板,一个功能按键接收板(对应琴的各种功能选择按键,导电橡胶按钮)音量、显示两小板,两喇叭。

导电橡胶背面,可取下清洁

网上摘录的该琴功能,属入门电子琴,带MIDI,会玩还是不错的。
标准61键,触感力度键。
28复音,100种奥姆音色,双音色叠加。
50种伴奏节奏,25种键盘打击乐,变调功能。
伴奏模式/音色切换键,伴奏模式/音色选择键(0-9,+、-)
15首可隐去主旋律的卡拉OK。
自由键盘分割,5种自动和声,和弦录音功能(1-3库连接功能)。
综合音量/伴奏音量开关。MIDI接口2个,立体声扬声器10CM*2

YAMAHA PSR300的一些妙用
自带功能:
SPLIT:把键盘分成不同音色的两部分,可以一人弹奏二重奏
DUAL VOICE:把两种音色混合,适当的搭配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例如古典的大键琴+贝
斯,现代的钢琴+贝斯,等等
CHORD MEMORY:能够录制自动和弦伴奏,这样就可以播放事先录好的伴奏,腾出左手来
和右手一起弹旋律
DRUMS:所有的黑键在这种音色下变成了各种不同的鼓、镲,可以参考学习自动伴奏里的
鼓点,打出自己创造的鼓点
扩展功能:
制谱:键盘通过MIDI接口连电脑,使用软件Encore、Finale等可以轻松输入音符,制造
出漂亮的五线谱^-^
演奏:键盘通过MIDI接口连电脑,使用软件Cubase、Edirol Orchestral等可以输出各种
极其逼真的音色,那些音色都是真实乐器采样得来的

录音:分声部制造自己的音乐,甚至可以录制一部交响乐^o^

网友:
包装都还有,可以当收藏品了。

楼主(2020-02-18):
音色和节奏

楼主(2020-04-20):
转:
好像是先按住最右边最后一颗白键不放,再开机就可以恢复到初始状态。
要按最右边两个键恢复到初始。不过,我重新设置了后,却不知道怎么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