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有个固定螺丝的塑料固定块掉下来了

楼主(2019-11-25):
刚买的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
4个固定螺丝,在洗衣机里面对应4个螺丝孔的固定位置,
其中有1个螺丝孔固定角断裂了,
安装师傅说不影响使用,请问是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唉, 说的一脸蒙逼,,,波轮的还是滚桶的?  型号不同也都不一样,,里面什么地方? 什么也没有,谁能知道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固定螺丝只是在运输时才用到的,你在家里正常使用时,要把这些固定螺丝拆除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图都没有靠一张嘴来说???

网友:
如果是滚筒洗衣的运输固定螺栓,那个坏了也没影响,只是起到运输过程时防止滚筒晃动的作用。
但你连个图片都没有,究竟是哪颗螺栓的问题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