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详拆1块9的艾亮太阳能壁灯,貌似还能装自行车上用

楼主(2019-11-25):
这个艾亮太阳能壁灯是上个月撸的,所以早已经没车了
拆开开还不错呢

包装盒兼快递箱

内容

说明书,功能比常见的非人体感应的多

主角

底面

侧面看呈三角形

20灯珠,上面还有排按键
所以没有防水胶

2835灯珠,微动按键,12欧限流电阻
还有颗小LED指示灯

另一侧是太阳能电池板

像是单晶板

开启后,挡住太阳能电池板会亮灯

拿开熄灯(亮度够的话)

强光时会小LED会闪灯,表示充电了

开壳看看

内置电池

胶粘在壳子上

楼下继续

楼主:
但有个电池支架

完全可以放电池
估计是为了省人工,才直接粘壳子上

灯板
黑色的是泡沫垫

固定的塑料杆,只压弯,应该热铆的

灯板全貌
铝基板的,散热可以了

太阳能电池板直接过二极管给电芯充电

板面尺寸

白板的芯片,为啥要这么多脚

最后全家福

后来偶发现可以装在自行车上当近光灯
白天充电,晚上照明,还能自动点灯,高大上哦

活动价1块9,真的是很便宜,偶收到再想撸都没有了,可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有个电池支架

这价位很不错

网友:
不防水 阮炳銮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哦,加分支持

网友:
电池很差,我已经换成三星的了!充电电压达到6v

网友:
老是赶不上

网友A:
1.9的车赶上了,可惜电池是废的的,轻的不得了,一充就满一用就废,只能自己换了电池上去,就当买了套外壳吧

网友:
这价位很不错,电池都不够。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了

网友:
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个玩具
亮了一天就完蛋了
现在已经被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的车赶上了,可惜电池是废的的,轻的不得了,一充就满一用就废,只能自己换了电池上去,就当买了套外壳 ...

1.9就算是买LED也超值了。

网友B:
首先谢谢分享。这个价格远低于成本价,怕是为了拉人气打广告或清库存的吧。充电电路太简单,光线强时容易过充损坏电池。像你介绍的充电时达到6V,这是什么电池能承受这么高电压?所以,如果内部有空间的话建议买一块太阳能充电板配上,这样适应的光线强度范围更宽。起码加一个过压保护,以确保电池寿命。

网友:
我家大鹅窝里面的两个已经都不亮了,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天太冷了吧

楼主:
可以的,就是可惜车太少了

网友:
还不错,充电看怎么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分享。这个价格远低于成本价,怕是为了拉人气打广告或清库存的吧。充电电路太简单,光线强时容易过 ...

太阳能充电板  推荐一下,手上4个这个灯,还有两个大一点的太阳能板,充电问题,愁死我了

楼主:
如果有需要,只能自己改防水了

网友:
前后一共撸了两个,第一个电收到时就是个废品,换了个电池晒足太阳也亮不了多久,第二个电池坏,但一样用不了多久就熄灭。

网友:
撸了两个,第一次的是拆机的三星电池,第二个就是这种蓝皮电池了,用着还可以,晒一天亮一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