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那种好?个人愚见,以PIC为王者

楼主(2019-11-25):
1、以在下遇见,单片机类型方面,以PIC为王者,就是价格贵了点,PIC性能优越稳定,及功耗极低,不要跟我谈其他低功耗牌子,在PIC面前简直就是青铜,(用间歇性癫痫的方式也配叫低功耗),一般工业用处,及大型工业机器上的MCU基本上是PIC,对价格不敏感,对性能要求稳定可靠非首选PIC不可。

2、国产家电对价格非常敏感,首选就是合泰MCU,像电饭锅,电磁炉等,基本上是合泰的天下,价格便宜型号功能众多,各种功能区分,比如需要什么功能就去选择只有那几种功能的型号,这样价格上考量是非常不错的。

3、STC及51,看看STC官网上,搞得像低端传 销一样,LOW爆了,不过正是因为它的串口下载方式,在DIY一族里顶起一片天,真正的产品里使用很少,到时个人经历里看见一个小厂居然把大块头的51学习板照搬进产品里,我的天,真是个人才,STC51就像人生中东京马赛克一样,虽然画质模糊,声音异类,可是陪伴我们每个人青春成长,几乎很多人在初学阶段都是51过来的,但是你去公司,或者工厂工作,实际出票上,51用得非常少,上级直接给你PASS掉,(这里不是黑)到是在临时制作一些测试工具工装夹具上有51的身影,因为上手快啊,

4、STM和STM的仿造者们,STM8S003是一款销量第一的MCU,为什么(1价格便宜,2功能丰富,3外国香,是真的香),价格便宜是(国内)制造业产品上的首选,国外的MCU稳定,及质量上没话说,别人的品控,80%的性能,人家在PDF里保守说成50%,看看国内的一些,不给你说成200%就不错了,由于销量太好,太火,大家在低端产品中,需求功能不多,价格优惠,有长年有货的情况下,都选择他,由于销量太好,国内出现大量的仿造者,什么新塘003晒元003都是渣渣,PDF里说的各种好,实际使用起来BUG非常多,品控感人,

在这里我建议初学者们自己上手STM8S103这款,只要这款吃透了,就算你去普通的工厂上班,也能拿下一片天,产品上经常会出现你的杰作,总比学51的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角落搞检修工强吧,

5、STM32,STM系列的,越来越NX了,功能丰富的32,在一些进阶中高端产品上越来越多,什么飞行器,物联产品控制,需要功能辅助的

MCU,基本上都是STM32的身影,以至于国内又出现了大量的32仿造者们,一个体面的人是不可能会选择冒牌货的,一些品牌肯定是用原装的STM32,只有那些什么一元POS机,一元LED胸牌才选择仿造者,

6、学习之余,还是强制学一下台湾的合泰,义隆等单片机吧,就算花千八百买个烧录器又咋的,如果要投身电子制造业,以后给你的回报何止百倍千倍。在老牌及利益稳定的公司及工厂里,一些长年出货的小家电,大家电基本上是(合泰80%,义隆20%)的天下。

网友A:
认同的并不多。LZ说的那个方向是有前提的:要有比较好的数模基础,而且方向也有问题:偏硬件,偏低端产品。
对算法,软件没有过多强调。像高端的视觉处理、AI、机器学习或者终端楼主没怎么提,但是目前的热点和方向就在这些地方。

LZ说的太局限,着眼的地方也是在热点的下游,处于辅助位置。

当然,如果就是要定位到那样的位置,并且有清晰的位置认识,LZ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
stm32也很便宜了,现在基本都是32f1打底了,也不过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同的并不多。LZ说的那个方向是有前提的:要有比较好的数模基础,而且方向也有问题:偏硬件,偏低端产品。 ...

是的,主要对于自学。初学应用们,对于精密高端复杂东西,没有经过正规系统化学习的人来说望尘莫及,再者用到系统处理器级别了,投入也比较大回报大,价格方面就不会那样苛刻了,

网友:
pic功耗大概啥水平?
休眠,工作等。

网友:
国产的苏泊尔,九阳,美的,有没有一家用合泰的?

网友: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此处也是同理,

网友:
为啥功耗低,资源少呗,几百个甚至几十字节的随机存储器,几百、几十字节的闪存,价格低的产品串口/i2c/spi啥的想都别想,有些型号PWM功能也没有,功耗能不低吗。虽然这是目前我仅会使用的单片机,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货,只不过没时间学其它的,所以暂时还在用它。

网友:
确实是愚见……见识太少了。

网友:
确实是愚见,还是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B:
看场合了,如果不是那种很要性能的(比如彩屏之类的),普通的场合,PIC确实比其他单片机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坏的少。这些都是有很多做过测试或者有生产实际对比结果的。

另外有个奇怪的现象,国外DIY用到单片机的制作,用PIC的多一些。

国内用51的多,不是因为51单片机NB,是因为学校最开始的就是这个玩意,慢慢就形成了生态。

网友C:
电力行业我觉得主要还是复旦微电子,另外还有TI的 ,家电里面和泰的确是很多,有液晶段码的和泰首选,OTP超便宜。

网友D:
我是学自动化的,单片机要看用的场景去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
大泉州,无线电通讯产品圈内,用的CPU大多是台系、大陆系的,比如,义隆、应广、赛元,PIC还没见过,只在早期90年代的无绳电话有用过,后来全部被EM替代了。STM的有一些,在数字机上用的是32位的STM或飞卡。HT的只是部分低功能机上有见到过。

网友:
不要把stc51贬的这么低.单片机只是用来实现功能的.把各种单片机恰当的用在他最合适的地方才是明智的.最牛的还是设计编程的人脑.

网友:
记得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开发的产品用的就是PIC  那时候的PIC还真的是王者  不过现在落寞了  说稳定性还是觉得PIC比较高  也接触过很多国外的设备  都是使用PIC  包括以前老古董JBC多功能焊台也是P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自动化的,单片机要看用的场景去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非常支持。LZ应该没用单片机多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力行业我觉得主要还是复旦微电子,另外还有TI的 ,家电里面和泰的确是很多,有液晶段码的和泰首选,OTP超 ...

返工的时候超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场合了,如果不是那种很要性能的(比如彩屏之类的),普通的场合,PIC确实比其他单片机稳定,抗干扰能力 ...

老外买中国产的单片机一样不便宜。

网友:
确实是愚见……见识太少了。
等你接触到了除小家电之外的市场再发表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