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厨下净水器更换滤芯,拆解小米净水器滤芯

楼主(2019-11-25):
小米厨下净水器,2000元左右买的。
用了好久,半年前滤芯报警,说寿命已经到了,但是出水监测监控的出水TDS一直是7,就没管。
最近换了新滤芯,爸旧的拆开看看。拆了一号滤芯pp棉,和2号前置活性炭,4号没拆,4号是后置活性炭。
拆开感觉还算比较干净,pp棉只是外圈有褐色,内圈还是白的,看来其实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在更换。
活性炭颗粒和味精颗粒差不多大,用手用力捏也不会留下黑色在上手,应该是压缩活性炭。
看来自带的报警其实可以根据情况更换。

楼主:
这个滤芯报警最开始是1号pp棉。
后来想了下,这个是根据全国水质和用水量报警的。
有的地方水质差,有的地方水质好,可能我的城市水质好吧。
机器只能监控生产了净水的量,每天用了几升,总量多少都有累计
厂家可能是以水质比较差的地方为标准,例如产生了5000L升净水就提示需要更换报警。其实还可以用很久。
当然机器出水也自带tds水质检测,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小米app监控,还可以远程监控。可以看见每天用水量,总水量。

网友:
我家用的报警了,直接重置使用。用一年再拆开看看怎么样。

网友:
准备给我家里准个小厨宝,看您这个也挺好的呢

网友:
小米的滤材可不便宜。

网友A:
这玩意和空气净化器一样的,感觉都是用固定的时间来判断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滤芯报警最开始是1号pp棉。
后来想了下,这个是根据全国水质和用水量报警的。
有的地方水质差,有的地 ...

也许是按时间算的呢
家里的安利的严重怀疑是按时间提示换滤芯的,妥妥的一年左右换一次,听说有用的很少的也是一年左右换,用的多还是一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和空气净化器一样的,感觉都是用固定的时间来判断寿命!

确实 家里安利的的就是一年左右肯定提示,不管用的多还少

网友:
小米的滤芯是非标的,后期维护成本高。家用净水器建议买标准10寸滤芯的,以后换滤芯很便宜

网友:
看颜色貌似还没到需要更换的程度

网友B:
我家用的报警了,也是直接重置使用。现在准备加前置!可视就不会浪费!

网友:
前几天我也刚换过,用了也就刚好两年的样子,1.2.4没拆直接扔了,3号芯拆开看了下,挺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报警了,也是直接重置使用。现在准备加前置!可视就不会浪费!

我直接在小米的前面加了三级pp棉,透明壳子的,第一级已经开始发黄了,透明可视确实方便

网友:
PP棉已经超标了,严重影响后级滤芯的寿命,一般根据当地水质情况3个月更换,活性炭半年至一年更换。

网友:
机器便宜耗材贵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在小米的前面加了三级pp棉,透明壳子的,第一级已经开始发黄了,透明可视确实方便 ...

求个关键字。另外透明的,是不是会爆壳?

网友:
一直没装这类玩意。。。

网友:
厂家靠耗材赚钱系列

网友:
非标耗材直接无视,再便宜都不要,后期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个关键字。另外透明的,是不是会爆壳?

pp棉滤瓶,我买那个15块钱一个还包邮,我看挺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