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acer X191W液晶黑屏,无脑换电容

楼主(2019-11-25):
Acer X191W  X191Ws  是采用1440x900分辨率的19英寸液晶显示器
2007年发售是要1980.00,这个据说是 1400.00 买的……2019年 黑屏 点不亮

打开后盖,的确很好拆

拍照记录灯条的接线色序 ……估计还是高压

原来是一堆电容“怀孕” ,这个无脑换就好
A 25V 470UF
B 25V 470UF
C 25V 470UF
D 25V 470UF
E 10V 470UF ……为什么设计10V 的,一样换成25V 470UF 简单好用
F 25V 470UF

这里是  3个 16v 330UF

点亮收工
老产品质量很好 ,10几年了,屏幕 亮度 40%就很好了

这个可以扒铝皮做压线端子,高压应急蛮好用的

网友:
这么多怀孕

网友:
自己动手再战5年,然后换LED再战8年。

网友:
老货不错,喜欢CCFL灯管的光,LED的感觉蓝光严重。
有手艺好是好,就是一直要用着旧东西。

网友:
不错,质量很好,十多年了,电容怀孕,换掉。

网友:
对现在来说就是尺寸小了点~

网友:
听说液晶显示器用久了,即使不坏对眼睛也不怎么好了

网友(2020-02-26):
请问楼主,图三里 左侧的 蓝 黑 粉红 黄 四根  两组线 分别是什么定义  谢谢

网友:
满血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