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个二百五电源修修看(AcBel API6PC05)

楼主(2019-11-25):
之前问的如何赚M币,没学会,只能老实发帖一点一点攒了。

24日阴,去山上的茶园骑车40公里爬升360M溜达回家,看到垃圾桶里有个金属盒,所以就顺手了。图就不发了。看看山顶的石磨吧。

铭牌确实是250W的,牌子不知道是啥。

拆后直接就看到电容爆浆了,看来还是电源的老套路电容爱炸。

测下保险看看,如果炸保险得灯泡法上电才行,还好保险没炸。

看到散热旁的瓷片电容颜色不对,手机拍照放大炸裂了。这个电容接在开关管的D级与地,作用是保护开关管免遭反峰电压袭击。

找出新电容换换换。

瓷片找了个330PF/2KV的换上。参考很多电源电路基本都是220~470PF之间。

上电测待机5V正常。

短接4to4针,风扇转了下就停了保护?不对啊,有些电源不接负载是不能启动的,插上硬盘,风扇起转OK了。

换下的元件。

好了。250要进墙角纸箱吃灰去了。

网友A:
250W功率太小,没啥用,我一般是拆元器件的

网友:
哈哈,电子爱好者的共性,就为感受修好的成功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W功率太小,没啥用,我一般是拆元器件的

250W确实有点小,一般用在全集成的机器还是可以的。街坊邻里以前帮修电脑很多,现在基本没几个人在用电脑。就是看到手痒而已。

网友:
数码人的通病,只要是和电有关的都捡,修好才能罢休

网友B:
恭喜修复,哈哈,库存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哈哈,库存很足

是的,后备电源还有7/8个放着呢,这个电源外壳镀锌板材不错。看看外壳能做什么,留着估计能用上。

网友C:
看到铁芯线圈比较规矩,应该不是一根短路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铁芯线圈比较规矩,应该不是一根短路线吧?

看过了,是正品有铜。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电源

网友:
不错的电源 ,学习了

网友:
货备得齐啊!同一型号电容都备一排呀!

网友(2020-12-16):
这是康舒给联想代工的电源

网友:
atx电源绿线黑线短接强制启动,蓝线黄线组成24v,测试板上24v继电器很好,不怕烧续流二极管,保护灵敏.单蓝线测12v继电器应该也可以.

网友:
坛里人的正常做法,是个优秀的垃圾佬。

网友(2022-12-07):
康舒的电源

网友:
关键是拿来练手,修好还有没有用的地方那是另说。。手痒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