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昂贵的三洋电机SanAce120工业级无刷风扇12cm

楼主(2019-11-25):
庆祝论坛改版,用心发好每一帖哈哈。
这个风扇是工业UPS上拆的,山特15KW的。
UPS拆解的帖子去年在老站发过了,今天路过仓库看到风扇上印着Sanyo Denki,
搜索发现是有名的三洋电机,价格昂贵,果断拆下来研究一下。
印象中AVC的无刷电机已经是不错的了,结果这货比它更牛。
这是拆下来的充电板和风扇,充电板以前也研究过,在老站哈。

今天的主角是风扇,灰尘很多,工业环境恶劣。

可以看到灰尘积满,可怜的风扇,电压12V,功率12W,风力超大的。

灰尘擦不掉,只能用水枪清洗了,看到转叶上有大量动平衡孔,深浅不一,厂家用心了。

框体和扇叶材质是ABS-PBT+30%GF(丙烯腈(A)、丁二烯(B)、苯乙烯(S)三种单体的三元共聚物+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30%玻璃纤维
工程塑料强度高,阻然而且还有玻纤加持,总之是好货就对了。

引线是3根,有塑料贴皮保护出线槽

清洗吹干之后的风扇看看铭牌,代号9G1212G1051,后面我们详细讲解代码含义

用热水袋敷在铭牌标签上两分钟预热

无损撕下标签,真的很黏,质量真好。

三线风扇,焊点还算圆润

金属卡扣的金属轴,不是尼龙

镊子加工后取出卡簧

这种结构

取下卡簧之后轴自动弹下去

原来铜轴套里有一个弹簧和一个精密滚珠轴承

线圈很饱满,这边还有一个轴承

工况恶劣,定子有点生锈了

转子是永磁体,围圈的软铁也有点生锈,
卡上去是这种效果,轴上有沟槽

取下的风扇和框架

防锈油给生锈的地方涂抹除锈保护

抹去多余的油,轴承也加油装回去

上电试机,功率满满,风力巨大,算是保养了一下哈哈。

下面讲讲三洋电机的命名规则

网友A:
偶是用剪刀磨的卡簧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是用剪刀磨的卡簧钳

谢谢捧场,哈哈,手里就镊子多,不心疼,随手弯了一个当小号卡簧钳。
其实是坛友赠送了一包钳子镊子,霍霍霍

网友B:
没看见霍尔,必须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霍尔,必须差评

试着翘电路板,好像固定在框架上了,这个风扇还没坏,就不暴力了。下次有烧坏的我再暴力拆开看驱动芯片和霍尔。不过这个概率不大,据说寿命特别长。

网友C:
原来风扇那些空是平衡的啊。。。。我还把里面那两个红色的扣出来了

网友D:
现在还能买到玻璃注射器么?

是不是像这种工业风扇都是有金属卡簧的?
有些在电脑上用的风扇结构不一样,风扇底部没有卡簧,卡簧直接集成在轴承下方

网友E:
三洋昂贵的扇子 不是叫9S吗,你这个是9G啊 ~  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毕竟三洋~ 锈的有点厉害,看样子环境也有点艰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风扇那些空是平衡的啊。。。。我还把里面那两个红色的扣出来了

是的,动平衡,配合双滚珠轴承延长使用寿命,风力大,但是真静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能买到玻璃注射器么?

是不是像这种工业风扇都是有金属卡簧的?

玻璃注射器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我这个是仓库里翻出来的一箱,原配的不锈钢针头不知道去哪里了,配了个一次性针头加油。
金属卡簧可能是为了延长寿命,毕竟要跟着一起旋转摩擦的,尼龙的可能磨着磨着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昂贵的扇子 不是叫9S吗,你这个是9G啊 ~  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毕竟三洋~ 锈的有点厉害,看样子环境也有 ...

谢谢捧场,sanyo denki有很多型号,看他们销售的手册有规范的命名,9S可能是比9G更高端的吧,具体没研究

网友F:
还做了动平衡,严谨的

网友G:
这个做工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做了动平衡,严谨的

跟普通的无刷风扇比起来确实噪音小很多,风量还特别大,就是工况太差,灰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做工是很好。

价格跟寿命成正比哦,维护费用也少

网友H:
这个中文好像不是三洋 是山洋电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普通的无刷风扇比起来确实噪音小很多,风量还特别大,就是工况太差,灰尘太多 ...

看叶片厚度就知道风量小不了,而且电流也比普通的大,普通风扇的差不多0.3A左右,但要是满载运行,那声音太大了,有轴承的声音就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中文好像不是三洋 是山洋电气吧?

哈哈,现在百度搜索,三洋和山洋都有,我也分不清这么多了,大家知道是小日本的sanyo就行啦

网友I:
很普通,没觉得多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普通,没觉得多高大上

个人觉得比拆过的其它风扇要好,当然,一分钱一分货,还有比着更高端的风扇,欢迎层主拆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