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劲码充电器拆解(KingMa DC-K4/5)

楼主(2019-11-25):
拆机一个劲码充电器,是为松下LX10卡片机配的,看起来质量还可以,买电池赠送充电器。

网友A:
看着不错哦,还是dc变换充电的,效率比线性强高

网友:
还是固定的,以前都是可拆卸的,可以更换不同的电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哦,还是dc变换充电的,效率比线性强高

哪里看出是DC变换了?就是431加运放恒压充电吧

楼主(2020-03-06):
是不是可以删除了

网友:
貌似我有同款

网友(2021-06-17):
我有这个牌子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