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正面ch0 id识别不对

楼主(2019-11-25):
手里有几片闪迪的bics3颗粒,想着用起来,就翻车鱼上买了块2258xt m2 2242的板子,回来先贴了反面,没问题。贴到正面的时候就不对了,ch0的id始终不对,连续换了3片都是这情况,把背面的换到正面也是这情况。是跳线没跳对还是啥其他情况,有吊大的说说嘛。

网友:
吊不算太大
路过

网友:
8成是CE跳线问题,找卖家要CE跳线图吧。

网友(2020-04-25):
这个主控是坏的,换了一个主控就完美了

网友:
要么是焊接问题,要么是没短接,要么就是主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