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把工具的电池全部改成DC充电口用傻充

楼主(2019-11-25):
干活用的锂电工具花样多,有大有20V,米沃奇12V,牧田18V电池!十来多块!工具是各有各的好!电池不能统一,充电器还都一个比一个大!出门带一堆充电器麻烦,想给电池全都打孔加个DC充电孔!用一个充电器!宝淘上有12V~36V的充电器想改装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来说说!

网友A:
短时应急可以,长期的话,需要监控电池是不是平衡

网友:
要注意线径,有些快充充电器电流还是很大的,铜线不够粗会发热哦

网友B: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电池包内部还有没有空间,我上次改装的时候,头子都买回来了,结果内部没有空间,放弃了

网友:
其实可以改的,比如接口都用5.5的,然后充电器改成恒流恒压,比如21V的锂电就充到20V,电流0.5C到1C左右。

电动车充电器不都是这样充的。

网友C:
我是统一电池 12V用一种 18V用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应急可以,长期的话,需要监控电池是不是平衡

打算长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电池包内部还有没有空间,我上次改装的时候,头子都买回来了,结果内部没有空间,放弃了 ...

实在不行的话就接外边!在不直铁片插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统一电池 12V用一种 18V用一种

18V的我就两种,大有电锤便宜!牧田冲击批好用米沃奇的有打胶机万用宝,各有各的好

网友:
还是统一品牌电压靠谱,楼主说的这种电池空间小了放不进去

网友:
新电池没有问题,电池老了直接充电,电池坏的飞一样的快,想长期使用就直接接线出来平衡充电。出门带一个平衡充,b6/a6这样还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D:
可以考虑用转接座,然后全买一样的电池,楼主大有和别的都有,那只能用大有电池了,咸鱼搞个转换座,出门就带一种电池,充电器也只需要一个

网友E(2022-04-22):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转接座,然后全买一样的电池,楼主大有和别的都有,那只能用大有电池了,咸鱼搞个转换座,出门就 ...

问下里奇18v电池怎么还dc充电?我用21v充电器接正负极充不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下里奇18v电池怎么还dc充电?我用21v充电器接正负极充不进

里奇的原厂电池应该是要充电器的,里奇的原厂保护板设计的保护程序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奇的原厂电池应该是要充电器的,里奇的原厂保护板设计的保护程序非常多 ...

看到闲鱼有那种转换头插电池上,用21v充电器dc就能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奇的原厂电池应该是要充电器的,里奇的原厂保护板设计的保护程序非常多 ...

有机友说在正极(还是负极?记不清了)上串个10k电阻就能充了。

网友:
当然可以改,我的许多设备接头都进行过统一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