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厂供电采集模块/扩展通信模块拆解

楼主(2019-11-25):
中午供电公司电话来说采集不到用电信号,过来换了个扩展通信模块。
安徽汉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合格证日期

GSM天线接口

SIM卡插口

next

楼主:
下面开拆

还有一张数据卡,不知还能用不?有空放到我的GPS定位器中试试。

中兴GPRS摸块

控制IC

固件存在这里?

网友:
这个SMA天线接口,说明里面有内置物联卡SIM

网友:
联通卡。2mb闪存可以有

网友:
个人建议不要用这张卡私用,后台是能查到的,到时候天价流量费。。。。。。

网友:
楼道的电表箱子里面也有类似的模块。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