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下为什么大功率LED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电流一直在下降

楼主(2019-11-25):
买了一对单只50W的 LED射灯。刚通电时的电流是7.8AH 过了10分钟左右就慢慢的下降到6点几安了,而且好像还在下降中。不过从亮度上看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亮度要用照度计测试才能知道有无变化,电路板和灯珠温度高了,电流就会下降一些,有的是散热做的不太好,有的是温控自动调整了。正常

网友B:
因为温度高了,VF会略有下降,IF也会下降。至于“亮度”肯定会下降的,通过积分球测试就知道了。开始点亮灯具,光通量最大,整灯功率最大,慢慢的光通量下降,整灯功率也下降,直至灯具整体达到热平衡,这时光通量基本不再变化。

网友:
1.降压芯片有温度保护(一般保护了直接灭了)
2.LED一侧,电流不变,电压下降。降压板的输出功率下降了,输入自然功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要用照度计测试才能知道有无变化,电路板和灯珠温度高了,电流就会下降一些,有的是散热做的不太好,有 ...

感谢朋友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温度高了,VF会略有下降,IF也会下降。至于“亮度”肯定会下降的,通过积分球测试就知道了。开始点亮灯 ...

感谢朋友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这种灯外观看着还行,但是是空心的,中间塞了一个铝块,基板在铝块上固定,不是一体仓,散热稍微差了一点。一直想下手东东海家的射灯,可惜兜里没毛

网友:
一般LED恒流源的驱动都有自适应降功率的功能,当温度升高时它会自己把功率往下降,直到到达一个合适的热平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