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太阳能够一个村供电了吗?

楼主(2019-11-25):
昨天出门见一个村子的山坡上全是太阳能板子看着好壮观这么多太阳能板子不知道够不够这个村子供电

完。

网友A:
管理与维护是个大问题

网友:
够是够,应该有几兆瓦,不过开关站都接高压了,你市电没法直接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理与维护是个大问题

是啊,如何存储电能,后期维护成本太高

网友:
白天够了,晚上蜡烛凑合!!!

网友:
按照这个面积,应该是发电后直接并网的

网友C:
大型光伏电站都是并网的。。储能成本太高,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如何存储电能,后期维护成本太高

这么大规模应该是并网发电  或许这个村还用不到这些太阳能电力

网友:
去草原天路的时候,看到山上很多

网友D:
如果坡度够退耕还林?

网友E:
现在看电池没突破的话诸如此类的都是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电池没突破的话诸如此类的都是扯蛋

如果柔性电网,根据太阳强度直接充电动汽车,稍稍延长一点点充电时间。。。
提高光能利用,还是有希望的。。。

还有一种技术是用新能源车的电池调峰,太阳大充电,太阳小放电。
不稳定的电再便宜,电网也不愿意用。
这样弄一下,相对稳定点,实用性稍稍高点。

现在新能源车好多都停着。。。
另外其实还有抽水电站(普通电站也可以加装水泵),上下搬大铁块的电站。。。

虽然都是不成熟的方案,成本可能都收不回来。。。太阳能也很多建好了,实际没有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坡度够退耕还林?

这山没法种植东西土非常浅连草都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电池没突破的话诸如此类的都是扯蛋

国外有个太阳能发电用了两个水库(一高一低)来做储能,白天利用太阳能水泵把水抽到高处的水库晚上利用水库放水发电这样的成本低好多维护成本也低

网友F:
太阳能的缺点是晚上6点以后正好一个高峰,结果没太阳了,白天工业用还行这东西得到西部无人的地方搞,天气干燥,东西不容易坏,太阳夏天可以从早上6点多晒到晚上9点,关键还不下雨

网友:
储电是问题。

网友:
这个是商业项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的缺点是晚上6点以后正好一个高峰,结果没太阳了,白天工业用还行这东西得到西部无人的地方搞, ...

西部晚上9点还有太阳,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部晚上9点还有太阳,长见识

中国跨5个时区,北京时间的8区,夏天6点钟还有太阳,新疆9,10点还有太阳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型光伏电站都是并网的。。储能成本太高,效率低!

一个村的储能估计以百万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