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SHURFLO 12V直流水泵,重绕电机线圈

楼主(2019-11-25):
从进口工程车上拆下来的空调排水水泵,坏了,通电不转,电机烧了,给修好了打算以后做大功率感应加热的冷却水泵。

进口的,只认识一个12V和最大2.1A电流

顶部标有水流方向

拆解

这个是水泵部分,这种不能长时间无水空转。否者中间的圆盘会和偏心轴高温粘粘。

电机后面串了一个温度开关

555电机

线圈烧了

绕的铜线比原来粗,匝数30.原来的是50匝

空转电流

又能愉快的喷水了。

网友A:
请教下,转子上面的铜线是漆包线?必须线与线之间绝缘?

匝数和功率能简单说下怎么算吗

网友:
牛掰,重绕电机

网友:
历害居然自己绕线圈!

网友:
绕的应该是用高温漆包线吧

网友:
传统手艺不能丢啊  马步奇这个电机买新的也不超过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转子上面的铜线是漆包线?必须线与线之间绝缘?

匝数和功率能简单说下怎么算吗

肯定是漆包线,必须得绝缘,不然就短路了。这种小直流电机要求没那么高。三相电机的那个就得计算了。网上好像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器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
线圈是按原来的圈数绕的么?

网友:
顺便把定子改钕铁硼磁钢,再改滚珠轴承。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动平衡如何调整?有何绝招??

网友:
这个偏心泵不错,不容易坏。不像隔膜泵时间长了隔膜橡胶老化容易破。

网友:
有没有做动平衡啊?重绕电机是个技术加体力活啊

网友:
看了评论,楼主说没做动平衡。不做动平衡低转速还可以接受,另外,不知道有没有重新上漆,估计也没有吧,我上学时候也弄过,没有动平衡没有上漆,然后就是转速过高了,里面线圈飞出来先是线圈扫膛,然后就是短路冒烟

网友:
不错满血复活~

网友:
这活儿,考耐心了。。。
12345678910.。。

网友:
看起来很像喷雾器里的水泵。

网友(2020-02-19):
这种是怎么绕的呢,一个压着一个线圈绕的吗。

网友:
用过Shuflo 的双室高压气泵。

网友(2021-01-18):
应该用原线径,原匝数绕,再上绝望缘㭍,烤干再组合,这样应该降低电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