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1111士必得180G和618士必得180G

楼主(2019-11-25):
拆了2个2019年士必得180G一个618 一个1111

网友:
一片AS一片AL???

网友:
都是杂牌子的,不如拆机的英特尔的,保三年的都比要好点吧

网友:
主控as2258是sm2258xt的打磨版吗?

网友:
老机被迫用sata?

网友:
写只有70?这么慢

网友:
为啥买180的呢?这个容量黑片最多   180   720都是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个稳定的英睿达的固态买BX系列也行。这可是降级的颗粒。

网友:
这颗粒用的,拼装上车,能跑就行;。

网友:
能跑就行。。没啥的。。。过渡阶段。我都用两三年了,没这么容易坏的。等便宜了再上正品 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