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流检测或者说充满指示电路

楼主(2019-11-25):
看到这种电路还是有人要的
发个简单的指示电路给有需要的人
充电,1A红灯

100mA还是红灯
80mA还是红灯
70mA还是红灯,绿有一点点。
60mA 是红灯一半亮,绿灯一半亮。
50mA 是红灯不亮,绿灯亮。
如果是3.7V情况,哦铁锂是3.6吧,差不多了。
80mA
70mA
60mA
50mA

基本上电压对转灯影响很小。
实际搭电路的时候,图中调整5.3K那个电阻,可以改变转灯电流。

楼主:
我的沙发留备用

网友:
来向邓老师学习~

网友:
邓老师不打算对我们这些菜鸟简单说下原理

网友:
这个对电阻精度要求高吧。学习了。谢谢

网友A:
收藏了..一直想要这样的充电转灯电路...下面那个电阻是100M的么?,,此电路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上检测?

网友B(2020-05-28):
接地端那个是100M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一直想要这样的充电转灯电路...下面那个电阻是100M的么?,,此电路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上检测? ...

100mΩ,0.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端那个是100M电阻?

100mΩ,0.1欧姆

网友(2021-12-14):
引用 楼主:
我的沙发留备用

改变100毫欧电阻的值,可以扩为3安电流吗?(用33.3毫欧?)

网友C(2022-01-20):
希望楼主老师能详细说下原理,这个电路好难理解。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红灯亮的时候,为什么绿灯能不亮?红灯都能亮,绿灯的电压=  红 led的压降+Uce,应该比红灯高,为什么会不亮?

网友: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老师能详细说下原理,这个电路好难理解。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红灯亮的时候,为什么绿灯能不亮? ...

在绿灯串联IN4007或者电阻就能杜绝同事亮的问题

网友(2022-03-08):
翻出类似的电路,一通百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70410&page=1低压降高精度宽电压,简单易制的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2023-03-06):
想测5v的电流有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实现,三极管是否可以用别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