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怎么不能和蓝牙耳机连接?

楼主(2019-11-25):
笔记本能看见蓝牙耳机,就是不可用,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外接USB蓝牙适配器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驱动问题,笔记本的蓝牙驱动更新一下试试.还不行就和系统有关系了

网友A:
已经提示你未安装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你未安装驱动了

卖家说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不是这个意思

蓝牙驱动分2个部分,一个是蓝牙本身的驱动,另外一个是蓝牙外围设备的驱动。
如蓝牙鼠标/键盘/音响等,都是需要驱动的。。。
你这个明显外围设备驱动没装全,只有键鼠的驱动。。
再换个驱动

网友:
win7下还需要外接设备的驱动,一般就用自动匹配,貌似有的不支持,找不到的话用win10都能成功

网友:
win7要装个千月,win10不用

网友(2020-01-07):
驱动不正常肯定用不了。

网友(2020-03-08):
华军软件园下载博通蓝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