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求助碳钢暖气片上被钢锯割的小口应该如何修补

楼主(2019-11-25):
         废品站1.3一斤买了一组暖气片,感觉听挺新的就要了,当是没注意回来后才发现上面有个被钢锯割过的小口,应该是卖的时候嫌太大想裁成两半发现太难放弃了,小口不大长大约一厘米多,深一两毫米,没割透,为保险起见想用什么办法把口子堵上,对这方面经验欠缺特此请教坛友们用什么办法比较好?感觉电焊是不是对付这种小口有点太大了,焊锡的话应该也不行吧,氩弧焊焊不锈钢的,不知道焊这个可不可以?请坛友们指点一下好办法,感谢。

网友:
锡焊也可以,氩弧焊也可以。

网友:
钎焊或是胶水

网友:
在淘宝上看见过一种胶,说明上能补铸铁管,但没用过

网友:
在单位看到过一种像AB胶一样的平衡泥

网友:
“农机胶”试试,以前看别人用来补汽车水箱弄过

网友:
胶水补平后加管箍,,水管补漏都可以嘀

网友:
AB胶就好了,颜色也差不多

网友:
涂点白色的704

网友:
最好就是电焊然后喷漆

网友:
周围打磨一下,铸工胶+铝片补强应该可以。但是现在胶水我感觉寿命都不太久...

网友A:
碳钢暖气片是什么暖气片,我见过小厂造暖气片的流程,他们在加压测试发现漏点了直接重新焊接漏的地方。绝对不会用任何胶。我见到的暖气片厂就生产两种暖气片,一种翅片型的据说用在某些特定的楼房里,以前的老楼里很常见,暖气片藏在墙里面,直接用手接触不到也直接看不到,这种翅片型暖气片不用上漆,还划手,用普通电焊焊接焊条有没有要求不清楚感觉就像普通焊条。还有一种常见的露在外面的上漆外表平滑的普通暖气片他们焊接时好像用的氩弧焊,焊丝是成卷的一卷相当重,焊枪和热熔胶枪差不多大小焊丝从枪中间穿过焊接时持续冒蓝光,焊丝是铜色的。

网友:
TB-----魔术钢胶

网友:
最好是激光焊或氩弧焊,再上防锈漆,面漆

网友:
完了,豆腐搅成肉价钱了

网友:
暖气片里面的水应该是有压力的,所以补洞时要考虑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钢暖气片是什么暖气片,我见过小厂造暖气片的流程,他们在加压测试发现漏点了直接重新焊接漏的地方。绝对 ...

最好的应该也是电焊了,可惜自己水平太差担心焊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钢暖气片是什么暖气片,我见过小厂造暖气片的流程,他们在加压测试发现漏点了直接重新焊接漏的地方。绝对 ...

那是二保焊.

网友B: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管箍里面垫上橡胶皮拧紧就行了,焊接那是杀鸡用牛刀,各种胶水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管箍里面垫上橡胶皮拧紧就行了,焊接那是杀鸡用牛刀,各种胶水不管用 ...

其实没漏水,就是想增加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