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精准恒温烤箱改装完成,烧烤中。。。

楼主(2019-11-25):
  买了一套PID温控器,将家里淘汰的烤箱改成了一个精准恒温箱,以后测试仪表的温漂就方便了。
  到达设定温度后恒温效果非常好,温度几乎纹丝不动。忘了拍改装完成后内部照片,等会儿再给烤箱内部做清洁。

网友:
楼主是来炫表的,鉴定完毕

网友A:
成本不低啊!有说明书吗!发帖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低啊!有说明书吗!发帖子中!

零部件一共才35元。说明书内容很少,简单调节方法。

网友:
点个赞哈哈,烤箱测温漂靠谱

网友B:
温控制哪里买的.只要35元。

网友C:
这套的温度浮动怎么也得+-5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套的温度浮动怎么也得+-5度吧

采用的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模式,恒温过程复杂有趣,感觉非常稳定,只要热电偶灵敏,正常情况浮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制哪里买的.只要35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4220606455

这家买的,PID控制器19元,固态继电器13元,传感器3元。

不过他家的传感器反应太迟钝,我装的是万用表配的热电偶,效果非常好。

网友:
谢谢。是固态输出那种吗?热电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温度不够高,试试高温

网友:
继电器是 SSR-10DA?
控制器是 C100 SSR 固态输出无报警K型 短 ?

我也买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c752e8dx3l2fj&id=544220606455

这家买的,PID控制 ...

传感器外壳可以去掉,直接抽出来,里边就是正常的热电偶,灵敏度会高很多

网友E:
现烤万用表? 这个是准备烤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外壳可以去掉,直接抽出来,里边就是正常的热电偶,灵敏度会高很多 ...

是的,那个金属壳的热惯性严重影响烤箱温度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烤万用表? 这个是准备烤点啥

用加温的方式测试仪表温漂性能。。。

网友F:
这个你想要知道准不准怎么也要上红外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想要知道准不准怎么也要上红外测温的。

正是因为使用测温仪才发现买的传感器反应太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