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镁光POP存储芯片31A78/ D9QJX,并用显微镜观察

楼主(2019-11-25):
手机拆了个镁光POP存储芯片,丝印31A78 / D9QJX,可能是DDR2 SDRAM MT42L256M32D2LG-18 容量1G,拆开看看,首先腐蚀得到很漂亮的晶片,有两片,具体看图。
芯片外观

腐蚀得到的晶片,实际很漂亮,五颜六色的
晶片正面

晶片反面

晶片厚度只有0.06mm

正面很漂亮,中间有肉眼可见条纹

金线

显微镜观察,可惜显微镜放大倍数不够,只能看到模糊,这是放大约1000的样子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显微镜估计是老花镜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微镜估计是老花镜做的

因为显微镜不能拍照,这是用手机对着目镜拍的,所以不是很清楚

网友B:
问下楼主怎么把封装腐蚀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怎么把封装腐蚀掉的

硫酸啊,字数

网友B:
只用硫酸就行吗?还是要加硝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硫酸就行吗?还是要加硝酸?

我是只用硫酸

网友C:
引线是金?应该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线是金?应该不太可能

应该是金的

网友B:
谢谢,浓度多少?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浓度多少?98?

是的,浓硫酸

网友:
看这个结构都得上电镜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铜板飞的铜线

网友(2022-12-06):
这才是微观世界。

网友: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不得不说楼主牛!

网友:
这个不够清楚呀,显微镜不行

网友:
浏览过了,科技含量十足。

网友:
不错!浏览过了,谢谢!!!

网友(2024-02-06):
可能是放得太大了,反而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