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雷柏无线鼠标

楼主(2019-11-25):
无型号,灯亮,无反应

网友:
连个壳都没有啊。微动没见过,电池横放的也少见(本人见识少)。

网友:
此牌子的低端卡顿好严重,摔了个

网友:
像是山上的,老雷柏电路板比这复杂,新雷柏电路板比这简约。

网友:
敲打几下就好,想当年电视都是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