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路航GPS卫星导航仪,型号LH900N

楼主(2019-11-25):
机器正常,功能鸡肋,拆之

网友:
能刷机作游戏机玩吗?

网友:
没有利用价值了,地图没有更新。
除非液晶屏能找到解码板做个小型显示器玩玩

网友:
有个同样的机子,这个机器带AV-IN,是不是可直接当显示器用?

网友:
这个导航仪,哪位大侠能升级内存到256M的话。这导航就太好用了。

网友:
这个山寨的,08年左右卖得很火,冷启动搜卫星1分钟左右,电池容量堪忧半年就不行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个,除了老,真是很好用,做工很好.

网友:
我也有这个牌子的导航仪,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依然放在车上当FM发射听音乐用,导航功能早就不用了,虽然是国产杂牌,但是质量真的很好

网友:
可以丢个wince的启动文件进去,直接就加载桌面了。可以玩CE

网友:
有一台,10年用到今天了,西藏新疆都走过,偏远地区就不要依赖手机地图了,很多地方没有信号。用这个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记录行驶轨迹

网友A(2020-02-11):
很多机器是没有那个AV IN的。我就曾经遇到两个不带的。没有办法,后来在咸鱼上淘了一周,才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买了回来。就想玩玩他的AVIN功能到底好用不。想改造成寻星仪的显示器。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是没有那个AV IN的。我就曾经遇到两个不带的。没有办法,后来在咸鱼上淘了一周,才找了一个比较合 ...

你好。我也是淘了个E路航TC5乐游版,触屏只能点工具,进到GPS信息里。我刷机刷了几个包都不对,成了砖头。知道找哪个版本吗?有包了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