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40w射灯不亮了

楼主(2019-11-25):
测了输出功率 只有4点几伏 风扇不转 灯柱不亮 网上没有驱动买 大神知道怎么救活吗,用其它LED驱动可以吗 风扇不接

网友(2020-02-10):
看有没有损坏的原件,pcb也要仔细看

网友:
还行呀,带风扇呢,电源坏了,没有几个零件,好好查下

网友:
灯板问题,那个风扇,灯板不亮是不启动的

网友:
先看灯正常不。这种板没几个零件,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