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联想B550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9-11-25):
老本了,2010年的应该是,今天早晨开机后没电关机了,充电也充不上,电源20.4v正常,插电源也不开机,拔掉电池插电源也不开机,到主板的电压正常,求高手指导,怎么维修,现场调试机器调个程序啥的用,要求不高还能将就,求前辈指导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再把电源适配器也拔下来。按开机键20秒以上,放放电。再把电源适配器插上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把内存取出来擦拭,然后按楼上的步骤重复。还有就是拆开,取下主板电池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我回家试试,上周摔了一下,还能用,放了几天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