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优派2240显示器,想改背光

楼主(2019-11-25):
十年的显示器了,说实话没怎么用。现在开机屏幕灰暗,过一会才能稍微亮一点。但是整体显示效果还是灰灰的,估计灯管不行了。
外壳看不见螺丝,拆掉支架外壳后边四个螺丝,其余全是卡扣慢慢撬吧
液晶屏很重,感觉像块铁板。以前的显示器用料可以吧很重
关键问题来了,改led背光控制线怎么接?最后那三个怎么控制亮度的,请指教

网友:
接3根线即可:供电、地GND、开启ON/OFF;供电不是接VCC5V,而是接12V以上的另一组供电。
亮度调整对应BRIGHT脚,但是控制方式与你加的LED恒流板不一定匹配。

网友:
改LED还不如直接换灯管算了,换1次灯管,这批灯管再死,你都不想要这机器了,技术寿命到

网友(2020-06-17):
垃圾显示器还是扔了吧!!

网友:
有点意思看一下

网友:
没怎么用灯管就老了

网友:
改LED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我就是这个显示器10年了彻底用坏了!刚开始马上就亮屏越到后面越慢!亮屏需要1分多钟!后来彻底不亮了.谢谢拆解 知道是怎么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