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双贴K9PFGD8U5M量产算是失败

楼主(2019-11-25):
三星的固态硬盘拆出来的颗粒K9PFGD8U5M 共16颗,想着做个固态,但是都说这个颗粒不算好,所以便从某宝买来银灿is903主控做几个U盘玩玩。
但是吧 事与愿违,量产失败,报错74  TestFormat verify BPB fail!

你说报错就报错吧 他竟然可以用
读出速度3.0 的口啊

写入速度

很不放心所以求各位大神帮助
对了之前有个案例差不多,换了116版本IS903_V2.11.00.39   就成功了 但是吧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报错

网友:
基本上,loadfw和bootfw通过了,就量产成功了。
你报的这个错误,可能是打开了读写测试,你关了试试。

网友A:
三星还是比较好开的

不过一般三星我都是贴2246XT或EN的U盘主控板,之前拆过不少江波龙的和三星的盘,贴了性能挺不错的

今天刚单贴一个OK,明天改成双贴共64GB。朋友的老机器闲置的SSD,是88针脚的

网友:
win10的锅,换win xp和win7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银灿IS903的     我的是U盘   威刚的U盘   用了几个月就坏了      各种方法都试了     弄不好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还是比较好开的

不过一般三星我都是贴2246XT或EN的U盘主控板,之前拆过不少江波龙的和三星的盘,贴了 ...

我用这个颗粒贴在2246en的msata上面应该要用哪个版本呢  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设置吗  我总是开卡失败 在平台里也找不到这个颗粒的对应型号 我就挨个型号的开  把平台里的三星型号都开了个遍了 哈哈

网友(2020-07-15):
大佬可否找你买一颗,我也想做903双贴

网友(2021-08-11):
实体机里设置好先量产一次,74错误,关了软件拔U盘,启动个虚拟机我是VMwaer和win7,插U盘让U盘直通给虚拟机,(虚拟机里量产工具是检测不到U盘的),但是再把U盘弹出来再连上主机就可以用了,具体的原理我不懂,就是试出来的

网友(2022-10-16):
K9PFGD8U5M SM2246XT  开卡失败

网友:
我的也是银灿,特别容易坏

网友(2023-03-10):
感觉这都不是事啊,能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