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次升级玩具点焊机

楼主(2019-11-25):
玩具点焊机之前已经换过一次700瓦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点焊0.15镀镍镍片,焊点非常不错,但是对付0.2镀镍和0.2纯镍不够结实,再次买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搞了个800瓦微波炉变压器,本意两个变压器并联输出,测试都是三圈输出电压却有0.5v差异,临时改为输入并联,输出串联,测试0.2镀镍撕裂效果非常棒,由于输出电压约6伏,点焊时会有火花飞溅,点焊笔消耗也会较大,不过能有这样点焊效果真的非常开心啦。

楼主:
总结经验,如果你要折腾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那么一定用两台,型号完全一样就并联输出,型号不一样就串联输出,每个变压器绕足三圈,效果真的很好。

楼主:
0.2mm镍片,不要在乎焊点有点发黑圈,撕裂后发现只是镍片表面发黑圈,里面都是透亮的

网友:
谢谢分享。。。。。纯铜变鸭器,我都不舍得拆。。。。。

网友A:
好经验,但花多少钱了

网友:
你那次级是多大的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纯铜的,不错不错,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但花多少钱了

还好,卖了点垃圾给废品站,俩变压器合计补了40,50平方铜线是收集攒起来的,玩具点焊机买了好多年了,

网友B:
我的环牛版我都嫌威力太大,0.2镀镍轻轻松松就糊了,焊的倒是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牛版我都嫌威力太大,0.2镀镍轻轻松松就糊了,焊的倒是非常结实。

威猛先生

网友:
好多废铜,发达了

网友C:
师兄终于升级二台变压器了,次极多少平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师兄终于升级二台变压器了,次极多少平方线?

是50平的铜线,

网友:
我也用50平方线,还没时间把焊笔完善,迟点也准备串上另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牛版我都嫌威力太大,0.2镀镍轻轻松松就糊了,焊的倒是非常结实。

你的环牛多少W的?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牛版我都嫌威力太大,0.2镀镍轻轻松松就糊了,焊的倒是非常结实。

时间调短

网友:
我的双变压器,次级95平线,次级串联各绕两圈
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