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D40拆箱

楼主(2019-11-25):
咸鱼的wd40.不知道真假,看着还不错,给各位鉴赏!本地没有家乐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压力很大,效果不错!

网友A:
小瓶的一般情况下是赠品

网友B:
正品无疑,其实这种20ml小瓶的空气压缩瓶成本很高,造假不划算的,所以这种瓶没有假的。另外WD-40判断真假也有几个特征,你这个都符合,所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无疑,其实这种20ml小瓶的空气压缩瓶成本很高,造假不划算的,所以这种瓶没有假的。另外WD-40判断真假 ...

谢谢,价格挺便宜,买着备用

网友:
煤油比这好吧

楼主:
我这里买不到煤油,缝纫机油有,上自行车链条可以,但是除锈不行

网友C:
我买的都是4L的大桶的,居然还有20mL的

网友:
你这玩笑开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瓶的一般情况下是赠品

还有比这更小的赠品呢,就一个很小软包装的,只能点滴这用,差不多2m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都是4L的大桶的,居然还有20mL的

4升的是机油吧

网友D:
是正品,300ML的我还有几瓶,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
真有4升的WD40,超大桶装,里面没有推进剂气体,不能喷,是倒出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正品,300ML的我还有几瓶,够用一辈子了

这东西买回来家用就是备着,商用应该是大桶,或者柴油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