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民电器电表拆解

楼主(2019-11-25):
人民电器电表高的地方摔下来,直接摔没显示了。有没有大师知道懂的给点思路咋修!之前有个变压线圈摔了。这个没找到哪里摔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A:
上电跑电路呗,没有明显外观伤害的,除非有经验的师傅,否则只能上电跑电路

网友B:
羊毛万用表在手,修这个相信不在话下

网友C:
瞎猜,先换个晶振。。。不行只能慢慢查供电了。。

这个竟然是隔离采集的,非隔离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羊毛万用表在手,修这个相信不在话下

眼睛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跑电路呗,没有明显外观伤害的,除非有经验的师傅,否则只能上电跑电路 ...

接电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猜,先换个晶振。。。不行只能慢慢查供电了。。

这个竟然是隔离采集的,非隔离也有的 ...

怀疑是供电问题!但知识不够没看出来供电电路!

楼主:
可能是供电电路摔坏了,但看不出哪里或者哪个原件摔坏了。

楼主:
没有大师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