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技艺不精把小问题扩大化了,修摩托罗拉A1200e手机送话题故障以失败告终

楼主(2019-11-25):
当年摩托罗拉出了很多经典的翻盖手机,摩托罗拉A1200e手机就是其中“明”系列的翻盖手机,这样的翻盖设计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好的,把工业与美学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我的这部摩托罗拉A1200e手机历经岁月磨砺,如今送话题故障,打电话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打算把它修起来做备用机。因为摩托罗拉A1200e手机使用的是贴片式送话器,我也没有对应的配件,就想用普通的替代,在网上找到如下替代方法:

这样看着问题要迎刃而解了,于是开始拆我的摩托罗拉A1200e手机,把送话器修起来。

很好拆机,去掉后盖可以看到四角四颗固定螺丝,拆掉螺丝,沿着中壳缝隙划开卡扣就拆开外壳露出主板了。

拆下主板

拆掉触摸屏和显示屏总成,得到主板。

到这一步开始拆坏的送话器,结果因为自己技艺不精,拆的时候不小心把送话器4个焊点中的三个干下来了,这下没得玩了,把聋子治成哑巴了!

这篇文章就当成拆机贴给大伙看看吧!

网友:
这货听筒是大问题,汗很容易把听筒排线腐蚀断

网友:
刮一下线还可以救活

网友:
我还有一部,电池不行了,听筒排线锈的好像断了,自己以前拆过无数次,箱底放着呢。

网友:
当年惊艳全场的型号

网友:
当年买了部A1200,印象中可以刷机刷到支持E网,就是刷成A1200E吧,当年换过听筒(和透明塑料一体)的,换过山寨外壳,好像还在耳机那里加焊了一条导线配合修改过的收音机实现不插耳机听FM,当年做刷机包大神好像叫 bint Yan0,然后有个foxe6大神破解了SDK,MOTO当年的Linux是不开放SDK的,说是智能机其实多数只能运行JAVA程序,真正的MPKG程序屈指可数,印象最深的是 3G网发布的一个看电视和视频的 APP,配合当年的GPRS无限流量卡看电视,当年这波操作直接吸引几个同事花巨资购买同样手机,然后因为不知道我的是无限流量卡导致某同事看了几分钟电视把卡扣到欠费。。。。

网友:
我的是听筒不行了

网友:
当年我也曾经想买这个,有15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