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水龙头漏水,拆开修修。

楼主(2019-11-25):
水龙头漏水,拆开修修。

网友:
就这种,我买的也是这种,只不过您这是冷热水的,我买的是单冷的,用了几年,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出水管锈的不成样子了已经。但是拆了之后发现阀门的位置还能差不多使用。真想不明白这种铁管子怎么这么差

网友:
镀锌铁管用久了都这样,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联塑的塑料的,卫生,感觉也耐用

网友:
电镀层基本都完了,在意美观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就换了。

网友:
得换,腐蚀开始就快的很。

网友:
这品相,换吧,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也别省了.....换不锈钢的

网友:
修修补补 再战三年

网友:
谢谢分享,下面还标了冷热水呢

网友:
謝謝分享  啥活都会~~

网友:
那根金龙,高大上啊,你的龙头显然配不上金龙身

网友:
搞点柠檬酸或洁厕液洗一下水垢会好看点。

网友:
跟水垢挺配的,换个新的不搭

网友:
其实擦擦干净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用拆下来,直接在水盆上换。

网友:
水龙头材质,不是铜就是不锈钢,别的不行

网友:
都拆下来了,怎么不清洗一下呢,

网友:
有锈迹?不是铜的吗?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直接不看了。建议楼主直接换新

网友(2019-12-25):
再买个喷枪,买点油漆,沙布,直接喷漆翻新一下就是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