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18元的小谷智能机器人拆解,没想到的事……锂电容

楼主(2019-11-25):
看见优惠购有个智能陪伴机器人,能联网播放儿歌讲故事什么的,领券撸了个券18元到手。到手给小孩玩,还蛮新奇~看来又可能顶几天新鲜劲了联网很折腾,弄到发火了用声纹匹配才得,其他方式一直连不上。连上后播放的内容是天猫精灵里面的。

秉承能拆就拆的精神,就算给娃的也要给它解剖了不是?

里面超级简单,一个喇叭,两个LED,一块整合了WIFI芯片的主板。如果说18还是划得来的,原价48就觉得不值得了。
拆出来的其实还有个目的的,想改电池~

不过看到这~ 难道打开的方式不正确?里面没有电池啊,只有一颗电容……

锂电容,就是这玩意充当了电池的角色。对于经常逛拆坛的人来说这个其实不陌生。
只是好奇某宝搜了一下锂电容的价钱,发现不便宜,都要十几块钱。我寻思如果十几块钱应该比锂电池贵不少吧?难道厂家批量采购价钱非常低?
不是很懂了,另外,这个锂电容相当于锂电池的多少容量呢~ 如果直接用替换锂电池进去不改动原充电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求大神解答。
不过这小小的玩意充满电播放了两三个小时也还没用完电,更长时间还没试过,回头好好测一下~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昨天刚到,也想拆呢,就看到了楼主的帖子

我的WiFi联网倒是挺快,用手机联网前记得要先把小谷设置为等待联网状态(同时按住上一曲和下一曲),这个有时间限制的,时间久了手机就连不上。

网友A:
跟我拆的差不多,全志的方案,这玩意其实就是锂电池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 容量不大,可以换成锂电池的 我换了一个苹果6p的拆机电池 现在充一次电 可以用差不多一个月

网友:
我的感觉这个其实就是13400锂电池,故弄玄虚,让人觉得是新技术。

网友:
其实就是电容模样的锂电,这种封装的电池出现在很多电子玩具上~

网友:
18块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
电池技术的混淆。

网友:
用这个的目的估计是为了充电速度快吧?多好的噱头~

网友:
这是电容封装形式的锂电池。

网友:
那是“池”字错印成了“容”字。呵呵

网友:
看来得依赖云端服务器,电容形状的其实是电池,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
错别字 还是故弄玄虚,高能锂电容!第一次见

网友:
没我免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拆的差不多,全志的方案,这玩意其实就是锂电池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 容量不大,可以换成锂电池的 我换了 ...

可以直接换上去吧,不用改什么充电电路了么? 那个,这玩意这么省电的,手机电池能顶一个月啊[惊呆]

网友:
产业升级,啥都往机器人上边靠,不就一个网络音箱吗?

网友:
我买了俩,直接找的旧手机电池改上去,也能充电,充电芯片好像是4054的 就是比较慢

网友:
天猫精灵这类东西还是慎重用,24小时监听

网友(2020-05-09):
反面我加了TF卡座 还是不识别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看板子好像和我另外一个能插卡的是一样的,固件版本也一样

网友:
就是锂电池,我也拆了一个,封装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