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视盒子电视直播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只用过广电和电信的电视盒子电视直播,清晰稳定。
现在想试下类似X讯的电视盒子电视直播,T1或N1,一次性买入,以后不用交月租费了。
想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1,接入方式,是不是有线宽带----电视盒子----电视,就能电视直播,不用再接电脑的吧?
2,要通过宽带播放电视直播,那同时开电视和电脑,电视视频流量这么大会不会影响到电脑上网慢卡断?
3,这种方式相当于盗播了,要刷盒子了? 要找要不断更新电视直播源,怎么找?应该没有广电和电信的电视盒子那么清晰稳定了。
4,T1或N1,要带遥控器,哪个好? 最好能帮我刷好盒子的,什么渠道买,大约是什么价格?或者其他的盒子也可以

网友:
1、不用电脑
2、两个共用带宽,一定有影响,不过宽带够快就没有问题
3、我是直接盒子安装电视家,清晰度一般,稳定性和带宽有关系。
4、电视盒子没有遥控器无法用的。其他就看自己了!坛友有卖刷机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20兆宽带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直播,首选还是广电盒子,实在不想缴费的话。

可选网络盒子,画质基本上差个档次,回看更是一塌糊涂。

网络盒子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了,剩下来就是挑几个自己喜欢的APP,比如电视家,电视猫之类的。

网友:
破解版的IPTV盒子便宜,某鱼三五十就能搞定了

网友B:
一句话,买个破解了的机顶盒,WiFi环境下即可,清晰丝毫不差。

这两天又发现了新功能,装个K歌软件把我那用电脑加硬盘歌库做的点歌机都给替代了。

网友C:
盒子功能很强大的,只要找得到支持软件,什么电脑、网络的事情都可以做。

网友:
推荐买300元以上的品牌盒子,看高清视频不卡。
我家用基本不影响网速,我单位电话线的带宽,老板看电视,我们上网啥都不影响。
最好20M以上带宽,能看高清视频

网友:
上网本身都要钱的了,要真正省钱的,可以接收地面数字电视,基本上全国都开通了地面无线发射的公益地面数字电视,通常有15套以上的,有些地方有20多套节目,还有部分高清台的,标清机非常便宜,新买的部分电视机已经支持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的,架起天线就能收到。

网友:
我用了好几个直播 app 都 不同程度的卡~~~我也没脾气了

网友:
拼多多就有看一下

楼主:
海美迪比X讯的要好吧

网友:
我用的电信送的盒子看iptv很清楚不卡。另一台电视用的破解版电子盒子装的电视家,画质就差多了有时还卡。两个盒子型号一模一样,看来还是片源问题。

网友:
关键还是直播源……时延 清晰度 长期稳定使用

楼主:
各类直播APP有个问题,黄金时间的黄金节目,很多时候容易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首选还是广电盒子,实在不想缴费的话。

可选网络盒子,画质基本上差个档次,回看更是一塌糊涂。

新魔百盒 M301H 破解版----移动公司的盒子?接联通宽带的也可以用吗?  破解版,闲鱼上找。
关键还是直播源……时延 清晰度 长期稳定使用。各类直播APP有个问题,黄金时间的黄金节目,很多时候容易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买个破解了的机顶盒,WiFi环境下即可,清晰丝毫不差。

这两天又发现了新功能,装个K歌软件把我那 ...

新魔百盒 M301H 破解版----移动公司的盒子?接联通宽带的也可以用吗?  破解版,闲鱼上找。
关键还是直播源……时延 清晰度 长期稳定使用。各类直播APP有个问题,黄金时间的黄金节目,很多时候容易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看

楼主:
看直播,通过盒子这种平常随便看看还行,反正清晰度不高,时不时的还卡一下,关键是等重要节目的时候,卡顿的就不能看了。
看直播付费的效果好的就是广电,再就是各种电线联通移动的IPT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功能很强大的,只要找得到支持软件,什么电脑、网络的事情都可以做。 ...

关键还是直播源,直播APP有个问题,黄金时间的黄金节目,很多时候容易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看,
看直播,通过盒子这种平常随便看看还行,反正清晰度不高,时不时的还卡一下,关键是等重要节目的时候,卡顿的就不能看了。
看直播付费的效果好的就是广电,再就是各种电线联通移动的IPTV

网友:
现在出了个“央视频”,手机推盒子看直播巨清晰,https://www.yangship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