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恒温热熔胶枪拆了

楼主(2019-11-25):
去年一把用了10多20年胶枪被老表拿去了,没办法,再买咯,X宝看了一圈,选定离手。如图

经使用感觉还不错,以前20瓦的要等半天才能用,而且要滴一堆

调温旋钮

指示灯,加热时才亮

内部构造,做工规整,没有毛刺、变形等

控制板,运放358+可控硅

加热部件也较厚实,看起是浇铸的

压住发热器的条子很紧,就没有雕开了。铜嘴可以旋下来,
里面有颗钢珠堵住出料口,融化后施加一点压力,推开钢珠
才能出胶,防止了滴胶

最后说下价格:39包邮,送20根胶棒(11mm)
20根,不知用到猴年马月去了,伤脑筋
END

网友A:
这枪不错,调温,筒嘴、防漏

网友B:
薅了一堆细棒,火机侍候

网友C:
一直也想买个大点的上高温胶棒,不晓得20w的能熔高温的不?就是白色的那种

网友:
带调温的看着很高级,内部做工也不错

网友:
点个赞,做工还不错哈哈

网友D:
如果楼主玩航模这点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E:
有个小的调温的不加热了

网友: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看多了几块钱包邮的。突然来个贵的,不适应

网友F:
涂抹牌子干什么啊你怕厂家找人打你??
牌子是
三克斯
我买过,很好用,电子城实体店价格30元一个,还送10根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枪不错,调温,筒嘴、防漏

需要的可以下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薅了一堆细棒,火机侍候

只用一点点的时候就用火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也想买个大点的上高温胶棒,不晓得20w的能熔高温的不?就是白色的那种 ...

温度会慢慢上去,但是等的你日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玩航模这点肯定是不够的!

难道那个是用热熔胶?能经得住高速和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小的调温的不加热了

修吧,这个不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那个是用热熔胶?能经得住高速和冲击?

炸机了小修小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抹牌子干什么啊你怕厂家找人打你??
牌子是
三克斯

免得在这里有广告嫌疑。
这么说俺买贵了,不是淘宝应该比实体店便宜点吗,怎么不安套路来

网友:
这个真的好很多,几块钱包邮那种最大的问题就是漏胶,然后功率40瓦有点小了。其他应该看胶棒质量咯

网友:
淘宝好像五六块钱都能买得到了,不过质量可能没那么好,不过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