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铁锂保护板不用放电保护是否可以短接放电MOS管

楼主(2019-11-26):
如图是一款同口保护板的电路,因为铁锂上车基本上不存在过放电的问题,加之启动电流很大,所以并不希望有放电MOS管的存在。那么是否可以短接或者取消放电的MOS 管,而利用保护板的充电保护和均衡功能?
期待行家的解答,谢谢先

网友:
放电不过板。充电用保护板。保护板不用改。

网友A:
你可以起动机绕过保护板,我现在5串钛都没上,3个月了

楼主:
车用的充电发电机是直接接地的,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放电不过板貌似不行。短接放电MOS的理由是启动的电流有几百安培,还有一个理由是本身电池的内阻也就2毫欧,这两个MOS导通内阻也有2毫欧,能少一个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起动机绕过保护板,我现在5串钛都没上,3个月了

钛锂我也在用,做了专职启动的电池6串。从18年1月到今年9月发现启动不顺利,检测有一个单体电压只有0.8伏,补充充电后满血复活。老版论坛有我发过的帖子。因为我的软包比较垃圾,所以用的6串,可以解决单体满电下的均衡问题。但6串的缺点是电压太低充不满,不过启动也耗不了多少电量。
个人还是不建议钛锂长期超2.7伏使用,银隆的电池肯定耐操,但不意味着长期使用没问题,而且银隆的钛锂并不便宜。个人感觉钛锂的优势还是启动的大电流放电,如果能把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到13.5伏左右,那么钛锂就是非常适合车用的电池了。否则还是建议采用钛锂启动+铅酸常电或者钛锂启动+铁锂常电的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钛锂我也在用,做了专职启动的电池6串。从18年1月到今年9月发现启动不顺利,检测有一个单体电压只有0.8伏 ...

我20片电池静止2年,测试满电才用的,而且钛的充满时的特性同锂锂有点像的,2.7以后再加压电压快速升高,电流快速下降,也查到有资料2.85v可能,你6串可以弄片主动平衡板,非保护板!

网友:
保护板就是过充,过放,短路保护的。。。

没有什么不会过放短路的说法。。。钢壳锂电过放可能会产生气体,也有可能充气破裂的的危险。。。铝壳过放一次应该就直接报废了。。。

楼主:
我现在已经实际上短接的放电的MOS管,也就是说放电无保护了,但是作为同口的保护板,放电还是要通过充电的MOS 管子,目前来说用开关电源充电调节到14.6伏,充电的保护功能(断开电池)和均衡功能都正常,而且放电也正常,但实际上放电回路走的是从充电MOS的S到D极,相当也S高电位D变成了低电位,这样又有点迷糊了。按说像3205这样的MOS管,D和S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B:
如果经常开车 我建议加装一个主动均压模块就行了   但是这个模块待机电流有点大8ma  一个月大概消耗6ah电

下面为卖家宣传
压差越大均衡电流越大,假设压差1V,均衡电流5A;压差0.01V,均衡电流0.05A。

通电就开始均衡,永不停止,只会让电池电压趋近于相同,压差1毫伏均衡电流5毫安,1微伏均衡电流5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开车 我建议加装一个主动均压模块就行了   但是这个模块待机电流有点大8ma  一个月大概消耗6ah电

...

感觉没必要,主要是这个主动均衡的电流消耗有点大,我之所以想折腾这个保护板其实是想一次行一劳永逸的解决铁锂的上车问题。
一、铁锂的3.4-3.65伏一致性1确实是问题,但采用被动均衡其实也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目前车用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不会超过14.5伏,(我的车实测断开电瓶发动机怠速输出14.1伏,踩到3000转也就14.3伏)如果能均衡到每个单体电压都在3.7伏以下,按3.65*4算有14.6伏,基本不会单体超压。
二、铅酸也好,铁锂和其他锂也罢,电池其实最好直接连接发电机的,上了这个保护板,如果电压高到一定层次,保护会直接断开电池(MOS截止)。现在的发电机调节器做得比较好不会超压,但断开电池后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我的发现,后来和保护板的厂家沟通他们也强调了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搞个小铅酸还是要并在发电机上,感觉太过繁琐了没采用。
三、我之前自制431的均衡板装车限制单体电压3.65伏,后来发现了采用专用均衡芯片的板子,空载电流很小4.5位的数字表测不出。而均衡电流很强大,通过实际测试在开关电源14.6伏输出的情况下基本没有温升。单体电压基本都在3.65伏左右。可以很完美的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必要,主要是这个主动均衡的电流消耗有点大,我之所以想折腾这个保护板其实是想一次行一劳永逸的解 ...

差的才有一致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必要,主要是这个主动均衡的电流消耗有点大,我之所以想折腾这个保护板其实是想一次行一劳永逸的解 ...

通讯机柜电池。至少要一摞一摞的买。或者干脆一组48V买下来。一致性非常的好!
还有一种是四串一摞的。动都不用动,直接拿来用。线帮你接好了,减震棉什么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