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刚买回的便宜货~倍量镍氢电池

楼主(2019-11-26):
这是TB上买的全新出厂的,电量虚高不少。 不过对的起它的卖价
共买12节,一致性可以,比手上的旧电池轻很多,用表短路电流7A

加上USB的自耗电30,实际250mAh

加30后400mAh

加50后实际770mAh

网友:
之前买了一对~感觉不好用~数码相机都带不动

网友A:
俺薅好多4.xV转2.x的电路板 ,准备接18650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薅好多4.xV转2.x的电路板 ,准备接18650用

这个有兴趣,有连接吗?谢谢

网友B:
这个电池我也撸了,容量是有些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我也撸了,容量是有些虚高

是的

开始我下错单(商家没写明),我买蓝色7号700mAh, 后商家发货前说蓝色是400,一定要700可发黑色的。
我不了解情况认为黑色不好,退了单,现在看来错了

网友C:
这款电池虚标严重,超轻,不厚重
只能用在电视遥控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池虚标严重,超轻,不厚重
只能用在电视遥控器上

拿在手里比我旧的很轻飘

我买来是放反显屏的万用表里用

网友D:
比我那时候买的百斯特强多了,我的都是标2500,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那时候买的百斯特强多了,我的都是标2500,5号电池

是的
现在价格低5.9元4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开始我下错单(商家没写明),我买蓝色7号700mAh, 后商家发货前说蓝色是400,一定要700可发黑色的 ...

听说黑色好些,但是买的黑色5号也不这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兴趣,有连接吗?谢谢

LM2596,科天微、天士凯
AMS1117,telesky、risym

网友:
这电池我用过,垃圾的没法垃圾

网友:
楼主的USB接口是亮点

网友E:
我是从隔壁论坛追过来的,能不能把测试仪发个完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从隔壁论坛追过来的,能不能把测试仪发个完整图

这是我刚买的宝贝, 不舍得打开改里面,其实我也不懂改里面

二头只是为了好连接线,如果是带辅助供电的,就可直接用

这个没辅助供电的,那就外面加个电源

网友:
17年第一次接触倍量蓝白皮,好像是3.9四节包邮,然后再也不碰这货

楼主:
刚买了个有关断电压的玩具
那个USB要人看着太吃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个有关断电压的玩具
那个USB要人看着太吃力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
贫民版电量测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