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双电源电瓶转换开关

楼主(2019-11-26):
骑车多了,跟车店老板成了朋友,这不,老板换下一个36V锂电电池,虽然是换下二手的,但在我这个简易的喜德盛传奇2号上边还是可以跑几十公里的,所以,要想法弄成双电源,这样不用动原电池,把这个电池放在后座上,经过转换开关,用完一个电瓶的电就换另一个,这样两个旧电瓶也就相当于一个新电瓶了。现在需要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盒子,一个转换开关盒子,电池盒子和开关盒子拍下还在路上,等到齐了就把车子改造一下并把过程发出来分享给大家。现在只有开关到货了,没事干,干嘛呢,那就拆了它吧。
看照片之前先说一句啊,没M币了怎么办呢,点赞呀,嘿嘿!

挺贵的

开拆

号称20A。

看触点也应该差不多20A能胜任

铜的,磁石不吸

全部拆完

还原过程有点难,弹簧乱蹦乱跳,大半天才装上。

点赞不用M币哟,
THE END

网友A:
这个开关直接切换主回路,触点的电流容量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直接切换主回路,触点的电流容量是不是太小了?

控制器会把电流限止在13A,大于这个值自动断电,所以,20A触点电流足够了。

网友B:
点个赞,偷偷告诉楼主,两个旧电瓶直接并联用,1+1>2哦,切换着用,1+1<2

网友:
单位同事用配电柜上的转换开关,改的他的电三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个赞,偷偷告诉楼主,两个旧电瓶直接并联用,1+1>2哦,切换着用,1+1

你就逗他吧!

网友:
这种机械式继电器的性能不好吧!

网友:
这个大电流开关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实话,开关有点大,把两组电瓶负极接一块,然后2个正极用转换开关就可以控制,老头的三轮车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什么时候淘宝将主令开关改名叫双电源转换开关了?

网友:
开关帽上的螺丝孔没堵头?

网友:
触点还可以,实用!

网友:
有电瓶车用的双电开关。十几块钱。主令开关太大,也不好装。

网友:
看着就好复杂的

网友:
给我爸的电三轮用的 这样的 ,63A的 这东西不在运行的时候切换坏不了。

网友:
什么时候国标将这个东西改名叫双电源转换开关了?

网友:
有双路电瓶切换空开,两路不能同时合闸,比这个电流大多了。

网友:
学名叫做万能转换开关,简称万转

网友:
想用这样的转换该电瓶串联放电 并联充电,就是体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