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12节18650的移动版JBC焊台

楼主(2019-11-26):
    移动版焊台让我欲罢不能,2年前做了个6节18650的一直用的很好。正常强度续航一整天,从来没有1天充2次电的时候。    如今电池,保护板,充电器价格都大幅下降,整体来说成本降了接近一半。于是手痒,装一个12节18650的JBC-T12兼容焊台。

    LG的拆机电池,3350mah。上次用的是三洋拆机半动力电池,价格没降,所以买便宜的LG,8块钱1节。

    卖家还给配好对的,电压一致,不错。因为不是动力电池,放电能力差,所以2并6串使用。

    外壳是18cm长的8838铝壳。

    电池再套一层皮增强绝缘,然后放在一起,滴502定型。

    然后涂704硅胶进一步固定。采用下8节,上4节的布局。

    请出花了不少钱,每年用不了几次的巨无霸点焊机。

    效果杠杠的,虽然有点糊,但是牢固,怎么也扯不掉焊点。

    点焊完成!

    用硅胶固定15A保护板。这个保护板一般,发热有点大。以前买的保护板43块钱,如今普遍十几块,这几年降价真不少。

    加了2个电容滤波,强迫症使然。

    接线。

    完成。

    接控制板。

    完成。

    开关,充电口,休眠座接口。

    傻大黑长!

    巨无霸!

    比以前6节18650的长6cm!!!

    放在一起。

    总结:这次成本低了不少,12串和以前6串成本差不多。但是这次LG电池内阻大,保护板内阻也大,虽然2并6串,带载压降却比原来6串三洋半动力电池+优质版护板的压降大!
    但是容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这个做工可比工厂级

网友:
工厂会给你用这么多胶?

网友:
工作桌面真整洁!

网友:
謝謝分享,光電池就1百多了啊。.

网友:
也介绍了你的兼容JBC呢,,

网友:
啊~啊~12串,你比6串多一倍~

网友A:
说出来,电焊机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来,电焊机花了多少钱

具体不清楚了,350到500之间吧

网友B:
这电池在哪买的?

网友:
真漂亮啊,和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比起来比那个还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在哪买的?

康康的杂货小铺

网友:
漂亮的制作,好用的工具

网友:
我做的6节18650电池T12焊台

网友:
做工真棒,可以用很久了吧

网友C:
楼主那个休眠座是怎样用的

网友:
我有20节 拆机平衡车电池 ,看来改造这个应该可以 。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的作品就是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休眠座是怎样用的

拉一根导线通到烙铁架上,手柄放上去就休眠。

网友:
麻的 你这点焊机比我买的点焊机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