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码之家大神多,看看我这问题能不能解决!(电焊机问题)

楼主(2019-11-26):
200单板逆变电焊机,能不能改成在(不关机)的情况下用开关控制焊接通断!就像氩弧焊,二保焊那样用开关控制!如果能改!怎么改!请教了!

网友A:
几百安的电流你打算用啥开关?比脸大的闸刀?

网友:
这得要多大的管才能承受住这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
来个巨型接触器

网友:
意思是想搞个点焊机吧?那就搞个变压器做点焊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安的电流你打算用啥开关?比脸大的闸刀?

几百安搞笑吧,200的机子有180安吗!!

网友:
焊机一般有热继电器,你可以试试用热继电器当开关试试

网友:
还有有带启动继电器的,可以用他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百安的电流你打算用啥开关?比脸大的闸刀?

把振荡停止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百安搞笑吧,200的机子有180安吗!!

就算大点10A一平,180平也得18A电线了,那做开关触点面积要多大?开合瞬间多大?你是来卖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振荡停止就行了。

温总,振荡停止不就停机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总,振荡停止不就停机了么?

你说的停机,是指哪个方面?停止振荡,高压整流部分还在工作,更象是电脑在待机状态。用一只轻触开关就可以控制开关芯片的使能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停机,是指哪个方面?停止振荡,高压整流部分还在工作,更象是电脑在待机状态。用一只轻触开关就可 ...

要求是不关机的情况下加开关,停止振荡不是相当于关机了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百安搞笑吧,200的机子有180安吗!!

我有说用开关吗!老兄!懂点电工知识的都知道电流越大对开关的冲击越大!用开关只是你们一厢情愿而已,

网友:
这么改有什么用?

网友:
把过流检测引脚拉高

楼主:
实不相瞒,在下有个想法,想把单板逆变焊机改成氩弧焊(我知道逆变手工焊机换上氩弧焊枪就能当氩弧焊!但是需要划擦引弧!)想改成开关引弧!不知道能不能行,所以在此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大点10A一平,180平也得18A电线了,那做开关触点面积要多大?开合瞬间多大?你是来卖萌的? ...

我的意思是在板子电路上能不能改,不是弄个大开关开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在下有个想法,想把单板逆变焊机改成氩弧焊(我知道逆变手工焊机换上氩弧焊枪就能当氩弧焊!但是 ...

已经有高手改造成功了,坛子里搜索一下

网友:
加个高压引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