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电视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2019-11-26):
乐视电视机电源开关+-级通是短路吗?

网友:
短路?短路能用吗?

网友:
在电源开关处于关闭位置时,测量两脚如果是想通那短路无疑啊,电源开关在开启位置时,两脚就是相通的

楼主:
谢谢!电视不通电,以为开关坏了。

楼主:
谢谢!电视不通电,换电源板故障依旧,以为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