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给利仁电饼铛上盖增加开关

楼主(2019-11-26):
去年买的电饼铛。不太会使用,感觉火力太旺,想给其上盖增加个开关,打开看看。

翻身看看。
开盖。

卸掉螺丝,露出温控开关。
闪点式温控器。
上盖的加热和底部的加热电路是并联的。这是加热线连接的保护管。
石棉板做的隔热层。
前部温控器周围没有空间可以装功率大的开关。

谢谢观看。

网友:
很紧凑啊哈哈

网友A:
我之前买的电饼铛有上盖独立开关控制

网友:
不是有一个调温开关吗,再不简单粗暴的加个两极管,再不就加个液胀式温控开关,那个更灵敏

网友:
空间里面真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的电饼铛有上盖独立开关控制

是啊,孩子家的电饼铛就是双开关。

网友B:
比我们家的高级,这么多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们家的高级,这么多种模式~

特简单,就一温控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简单,就一温控开关。

和我家的一样,买的时候也当那么多开关的,买到手才知道就一个旋转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家的一样,买的时候也当那么多开关的,买到手才知道就一个旋转开关。 ...

高级一点的应该 是可控硅温控。

网友D:
老邢好久没发帖了,坐等老邢烙大饼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邢好久没发帖了,坐等老邢烙大饼吃

不如老式平锅,烙好的饼老有糊的黑东西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如老式平锅,烙好的饼老有糊的黑东西粘上。

局部太热,面饼碳化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简单,就一温控开关。

额,竟然看花眼了,没仔细看内部,以为有个单片机的

网友:
这个好弄,开洞加就是

网友E:
在旁边开个孔,装个开关,串个二极管,可以半功率使用。高级些的,还是折腾成可控硅无级调节的。相信大婶能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旁边开个孔,装个开关,串个二极管,可以半功率 ...

谢谢支持,得加在外部了。

网友:
我妈说,电饼铛烙的饼不好吃。。。反正我是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