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UP X掌上游戏机怎么改内存,修改游戏列表?

楼主(2019-11-26):
论坛推荐的SUP X游戏机,28元一个,带AV线,不带手柄,接到电视上很模糊。
400合一游戏,大部分重复的,怎么读内存,修改游戏列表呢?【刚才朋友发微信说用 TL866CS 可以读取修改,可惜一套设备要200多元】

网友:
一般人改不了,而且还需要编程器刷写芯片信息
这个就是怀旧的,清晰度很差(早期游戏就这样)

网友:
謝謝分享 做好质量还是有买的。

网友A:
当时一看500合一就无爱了,里面没几个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一看500合一就无爱了,里面没几个游戏

只要有超级玛丽和魂斗罗就行了

网友:
哈哈哈这竟然有牛屎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怀旧了一个礼拜吃灰去了

网友:
把游戏机的充电口 用合适的数据线连电脑试试

网友:
我有TL866CS,不过我没这个游戏机啊

网友B:
貌似一个slc 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一个slc 闪存?

洋垃圾拆下来得闪存片子,什么样的都有,收来什么用什么,这个竟然还用了转接电路板。

网友:
我也20多买了一个,怀旧一下放着吃灰了。

网友:
这么感觉你们买了个假的?

我严格比对过,从313开始跟1重复,也就是说至少有313个游戏是单独的,魂斗罗从英文版进去还有二级菜单,还能选枪。
我画画一个早期山寨机带震动的喇叭,手感超级棒。

网友:
俺已经研究过了!
可以用专门的打包程序NesMaker,把rom打包到一个bin文件,然后用编程器写进去。。。
不过俺应为没有相应的编程器,目前还没有开始尝试和动手
如果有同类想法的朋友,可以一起研究

网友:
这个掌上玩玩怀旧下就差不多了,没人还能玩很久的,不值得折腾。

电脑或电视上建议随便买个手柄用模拟器,比这强太多了。(其实也玩不了多久就会没兴趣)

网友:
这个玩的就是情怀,但如果情怀天天玩、情怀不吃灰,那还叫情怀吗?

牛屎片,一段时间就自己坏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
这个你也撸,905晶晨盒子不知道比这个好到哪里去

网友:
(128 32型号为 K5L2731CAM-D770:此款产品是三星2007年重点推广的128 32的MCP芯片)百度到的,另外还百度到了这是(三星DRAM+NAND FLASH 合成MCP芯片) 按这样理解的话 他的运行内存128M  闪存32M  如果运行内存真的128M 的话 应该能运行很多游戏了 毕竟NES游戏都是按KB算的 上M的都是大型游戏了。 有高手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