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碟刹的山地车可以加装碟刹的嘛???

楼主(2019-11-26):
没有碟刹的山地车可以加装碟刹的嘛???

没有碟刹的山地车可以加装碟刹的嘛???

网友:
淘宝有套件,买来直接改
坛子里之前看会员有改过

网友:
你这个不行  车架  轮组都不支持

网友:
再说,你这几十块的车,还有必要折腾嘛

网友:
主要是看车架上有没有固定碟刹卡钳的螺丝孔,你这个古董后面那两个固定尾架和挡泥板支撑的螺丝扣可以考虑

网友:
需要换花鼓。看你这车子的样子不值个花鼓和刹车钱的。

网友:
就怕改好后酱油贵过鸡

网友A(2023-04-16):
我刚换过,前叉有碟刹安装孔,后面没有,加了个转接座,70。
我全部改下来换了前后花鼓85、禧玛诺后7塔轮35、信隆的线拉油碟160、后碟刹安装座70、特氟龙闸线、变速线、线管60、线管座12,这些就四百多,还要想办法装挡泥板和后衣架,估计又得几十块,下来得五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换过,前叉有碟刹安装孔,后面没有,加了个转接座,70。
我全部改下来换了前后花鼓85、禧玛诺后7塔轮35 ...

400多可以买一辆了呢。。。。

网友:
这要看轮组是否有碟刹座,如果没有,就需要换轮组。这种改装需要人工安装、调整、零部件花费也大,倒不如买新车,现在的车不贵,且可以省却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多可以买一辆了呢。。。。

现在又增加了,瓦盖、后衣架、车撑都用不了了,全部换新的,又是一百多。

网友:
    车架不支持改了也效果不好,底座刚性不好,像车床振刀一样

网友:
你这车改还不如买一辆性价比好一点的线拉碟的一手或者二手车划算了

网友:
可以改,但是有点麻烦,后花鼓要换要重新编轮,然后车架要加一个转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