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老站密码用邮箱找回提示错误

楼主(2019-11-26):
数码之家老站提示密码错误,油箱找回密码提示:由于服务器邮件系统配置不正确,电子邮件发送失败(请人工发邮件)
就因为我昨天用老站账号登录新站后新站提示要修改密码,修改后新密码老密码都不能登录老站了。

用户名字:重蹈覆辙
注册邮箱:258848883@qq.com

网友A:
已经处理,可查看消息重新登录老站。

网友:
我修改了密码,却无法登录?
新旧版网站数据没有打通,如果你在新版更新了密码,旧版还是原来的密码,反之亦然,需要分别修改,切记。

数码之家网站新版与旧版答疑汇总: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

网友(2020-07-05):
我的老站邮箱找回密码,显示发送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处理,可查看消息重新登录老站。

我的也是邮箱无法找回密码:用户名:hp73   邮箱:hongwen_sz@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邮箱无法找回密码:用户名:hp73   邮箱:

已处理

网友:
我也是老站无法找回密码登陆。麻烦帮下忙。用户名:remusa ,邮箱:remusa@163.com

网友:
我也是老站无法找回密码。麻烦帮我处理一下。
用户名:remusa,邮箱:remusa@163.com

网友(2020-09-30):
老站登陆不上,找回密码显示:
您没有登录或者您没有权限访问此页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1、连接电子邮件服务器失败,请检查:
1、服务器地址和端口是否设置正确! 2、网络是否通畅!
2、您还不是数码之家网站会员,请先登录站点

用户名:dolana
邮箱:anadol@163.com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A:
已经处理,可查看消息重新登录老站。

用户shumacjw
邮箱120687593@qq.com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麻烦帮我处理下